[求助] 关于VHDL乘除法实现的问题

楼主(2010-08-19):
在编程中能不能直接用乘法和除法运算符,如果能的话,能不能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完成,能不能放在检测时钟边沿的条件句里?在QUARTUS里试用了一下,乘除好像都能用,但有的文章说不能直接用,那是不是乘法、除法都得自己编程解决?

网友:
在库的位置加入  std_logic_arith.all 这个库

楼主:
在FPGA中是不是有专门的乘法器和除法器,在综合的时候会自动嵌入?

网友:
在一部分FPGA芯片内部是有专用的硬件乘法器的,此时综合的时候编译器会自动调用的。具体用法请参考芯片的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