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能否完美支持windows7?

楼主(2010-08-19):
各位兄弟姐妹,
我想买台笔记本电脑,有时会用到它跑hspice仿真。
可是那电脑只能装windows7 家庭版系统(或高级版以上),不知道现有的hspice程序是否支持64位的windows7系统呢?纠结中,烦请知道的朋友热情告知,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
2008.09完美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沙发朋友,那么请问cosmoscope是否支持windows7呢?
个人觉得cosmoscope比hspice自带的浏览器要好用一些,图形也细腻一些。
谢谢啦!

网友:
可以的,没有问题

网友:
我装了  没有问题

网友:
謝謝各位的試驗。

网友:
可以的,我用的是win7旗舰版,hspice2004,安装的时候一定要记住,选择兼容模式安装,就是在属性里面选择,我选的是winxp sp3的,然后以管理员模式安装,再改环境变量LM_license_file的路径

我按正规方法安装过,可以肯定的是不能用,必须兼容模式安装才可以

网友:
没问题 我的64位专业版

网友(2016-09-22):
win XP 32直接安装就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