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问关于数字IO和模拟IO的问题

楼主(2010-08-20):
是这样,我有一个随机数发生器模块,是纯模拟模块。加IO的时候学长说有些数据用数字IO输出比较好。于是我的IO中既有数字IO也有模拟IO。
既然是模拟模块,我的供电IO肯定是用模拟输入了。那么我想问的是给模拟IO和数字IO供电的可以是同一个模拟供电IO么?也就是说数字和模拟IO能否用同一组IO进行供电?
多谢高手回答

网友:
一般IO的供电都是通用的,工艺厂商会提供不同用处的标准的IO单元,他们有共同的宽度,以方便他们之间的互连。
可以查阅工艺厂给的手册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