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rus Structure Editor问题

楼主(2010-08-20):
启动时显示
Machine type information not available.
Information: OpenGL is not available. Continuing.
Segmentation fault
请问该怎么处理,我用的是red hat  Eenterpris AS4虚拟机系统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了,看网上说好像是OpenGL的事,得装Linux下的OpenGL驱动,奇怪的是我的本机不能用,但远程登录的机子就能用

楼主:
Linux下的OpenGL驱动怎么装啊?

网友:
You have to install the openGL library to make structure device editor and tecplot_sv working.
As a superuser, in a terminal:
>sudo aptitude install freeglut3
>sudo aptitude install freeglut3-dev

网友(2011-07-01):
请问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1-10-19):
我也遇到#1上面的问题,不知如何解决?急求助

网友:
我没有解决此问题后用sde运行后的文件只能生成_msh.log和_msh.grd文件,就是没有_msh.dat文件,怎么办?膜拜赐教!急。。。。。

网友(2012-02-28):
楼主问题解决了嘛?这里遇到同样的问题,搞了好几天了。搞不定啊。

网友(2012-04-11):
急等解决啊

网友(2012-12-03):
嗯, 我的opengl也是有问题,打不开grid

网友(2013-03-04):
使用命令  sde -noopenGL运行

网友(2014-10-27):
回复 网友A:

    怎么输入这条命令?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终端中直接运行即可

网友(2015-10-12):
回复 网友C:

你的问题解决了嘛???我卡在这里了 求助求助哇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你可以查一下sde的命令帮助,选用 noopengl的参数即可

网友(2017-02-06):
我是少了半边括号,出现了这个错误...

网友D(2017-03-22):
回复 网友E:

   看到你的建议专门查了下,还真的是少了个括号 感谢

网友(2017-11-01):
请问,上面的问题由谁知道如何解答啊

网友(2020-06-05):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请问怎么查sde的命令帮助?我也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