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率三极管的be结之间的电阻或(和)反偏的二极管形式的三极管

楼主(2010-08-20):
请教各位高手:
在BCD、BiCMOS、Bipolar电路中,经常可以看到,在功率三极管的be结之间通常会有一个电阻,或有一个二极管连接的三极管反偏在be结之间,或者二者同时都有,本人菜鸟,对此不太理解,还请各位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
一个二极管连接的三极管反偏在be结之间?

网友(2011-05-07):
E  洒洒萨达    S   D

ESD  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