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一种器件的应用特性

楼主(2010-08-20):
  该BB515被设计为一个N沟道MOSFET的硅可在一般用途的开关器件应用类型。
       BB515特点1)(1)低导通电阻;(2)4V驱动;(3)电机驱动,直流/直流变流器;(4)雪崩电阻的保证。
  BB515的绝对额定值为:(1)漏源电压:60伏特;(2)栅源电压:± 20 V的;(3)漏极电流(DC):30A;(4)漏极电流(脉冲):120A;(5)额定功耗:2.0 W;(6)允许功耗Tc = 25°C:25 W;(7)频道温度:150℃;(8)贮藏温度:- 55到+ 150℃。
  在25°C时BB515的电特性可以概括为:(1)漏源击穿电压:60伏;(2)零栅电压漏极电流:1μA的;(3)栅源泄漏电流:± 10μA;(4)截止电压:2.6V;(5)远期转移准入:13至22S。

网友(2014-10-07):
这么没人气啊

网友:
60v NMOS 嗎?  package 是那類  Ciss Qg 多少 ?
I=30a 那應該 RDS 很低很大一顆吧
vgs limit=20v , Vth 4v 真的 100% on ? 很多 600v nmos  Vth=4 但是  Vgs > 9v 才on ,
60v nmos Vth 會比較低  還是你說 4v fully on ?

30A 好大阿

网友(2015-11-23):
一种器件的应用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