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高手,时钟信号做数据

楼主(2010-08-20):
我现做module,其中有一个clk,既做数据有做时钟,下降沿有效,我怎么在sdc或者其他设置中,让我clk的下降沿能够采样到自己的高电平?

网友:
你疯啦吧楼主,时钟下降沿采到高电平,除非时钟到达D端比到达CLK端慢。要不在时钟上插入两个非门,keep住,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弄出一个相位差180°的同频时钟即可

网友:
不建议这么设计,

网友:
一看楼主就是新手

网友:
表示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做!

网友:
你直接就用SERDES就可以了。这是高速业务信号中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