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llen-key 滤波器和普通的二阶有源滤波器相比有什么好处呢

楼主(2010-08-20):
如果是普通的二阶有源滤波器(C不接到输出端形成正反馈),感觉在高频端会-40dB/dec下降:
而S-K的因为运放输出阻抗的原因,会产生零点,导致在高频端会由-40dB/dec变成-2OdB/dec。

那为什么还要用S-K 滤波器呢?和普通的二阶有源滤波器相比好处在哪里呢?
高手请教啦!

网友:
这两个滤波效果不同吧,sallen-key的过渡带由于能调Q,所以可以做得比较小,而最后的平是因为运放的带宽不够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过渡带Sallenkey下降更陡峭,关于平坦陡峭是因为运放的输出阻抗引起的零点造成的

网友:
比较稳定了,带宽也比较大一些了,震荡小一些吧

网友(2011-12-06):
谢谢分享,能再详尽点就更好了~

网友:
Q值控制吧

网友(2017-04-27):
正好做到这儿了   看看

网友B(2023-06-08):
请问楼主做二阶sallen-key滤波器的时候,阻带衰减只有26dB,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2025-03-28):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做二阶sallen-key滤波器的时候,阻带衰减只有26dB,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

请问您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呀,我现在在做sallen-key滤波器,感觉电容取值对于sk阻带衰减的大小好像影响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