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TL Viewer和Technology Map Viewer区别?

楼主(2010-08-20):
Netlist Viewers下的RTL Viewer和Technology Map Viewer这两者区别是什么?

网友:
rtl 能看到门,Tec只能看到框。楼主玩过找不同的游戏吗?

网友(2011-09-30):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RTL是编译后的结果,并没有与实际的硬件结构相对应
也就是说RTL只能说明各个模块,模块之间的连接关系。
Technology Map Viewer是fitter后的结果,也就是说与特定芯片已经映射好了的
RTL除了检验模块连接关系有没有出错外,用处不大

网友:
RTLview是编译后的结果,显示的图形都是调用标准单元的结果,跟工艺库,FPGA类型,都没有关系;
另外一个是已经映射到FPGA器件的,如果你只是想看下代码的RTL结构师什么样的,就看RTL view,如果想看映射到FPGA板子上是什么结构,就看那个

网友(2011-12-23):
受教了,mark之

网友(2012-03-21):
讲的十分好,谢谢

网友:
讲的非常好,谢谢!

网友(2013-06-22):
哦,还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