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CB设计中的接地防护问题

楼主(2010-08-20):
PCB设计中孤立铜箔应该怎样处理,以前我们大都直接cutoff。
这种铜箔真的一无用处吗?其实只是我们对它的处理不够恰当而已,如果将这个孤立铜皮和地平面进行良好的电气连接之后,不管从形成信号的最小地回流路径和对线路的屏蔽,它都有很大作用。
答案是否定的,
良好连接的地平面对信号线有屏蔽保护作用。
PCB板上有大面积铜箔的地方,每间隔一定距离就打过孔,和地平面连接在一起。这样既可以消除铜箔的不良影响,又可以将其长处利用起来。

网友:
良好连接的地平面对信号线有屏蔽保护作用。

----这句话没有错。关键是怎样才算良好连接呀?这个就需要分情况。
例如:接口区域、敏感区域,内层还是外层等,不是任何地方良好连接都有效。

网友(2010-09-24):
我猜测,孤立的铜箔,即使不接地,也有屏蔽电磁干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