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Ubantu下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楼主(2010-08-20):
我在Ubantu下安装IC610启动后出现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在论坛上搜索了好多帖子都只有redhat下出现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说是修改
xorg.conf,可是Ubantu10.0里没有这个文件啊,应该怎么办才好???

楼主:
自己顶下,等待高人解答

网友(2010-12-05):
同求助啊,郁闷了,不知道楼主是在什么平台下装的?我是在CENTOS5.5下装的,郁闷了,
icfb,icms都一样出来很多行的,类型错误,最后是SEGMENTATION FAULT,求高手解答啊

网友:
没有就自己建立一个那个文件啊,把你需要的东西拷贝进去就好了。

网友(2011-12-13):
楼主还在么?可以修改icfb文件减少这个错误

网友:
详情的话可以Email 我 raychore@qq.com

网友(2012-04-03):
这个问题我猜测是由于virtuoso版本过旧的缘故,在ic614中不存在这个问题。网上很多解决方法都是修改xorg.conf的composite项。最好的解决方法 在icfb(或报错的类似命令)前加入XLIB_SKIP_ARGB_VISUALS=1
。或者修改icfb文件 进入icfb所在的文件夹 gedit icfb 在里面加入这句 export XLIB_SKIP_ARGB_VISUALS=1

网友:
是的,7楼是大神啊,raychore大神帮我解决了问题

网友(2012-09-16):
icfb在哪个文件夹呢?同样的问题
两种方法都不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CDS_ROOT/tools/dfII/bin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是不行
加了那句

网友:
    媳妇熬成婆啊
终于弄好了

大神啊
比老外那招都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慢慢摸索的,现在正在学习,一起学习吧

网友(2012-10-31):
回复 网友B:

多谢高手,我也遇着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

网友(2013-01-08):
7楼方法很好,加在文件开头就可以了。老外的方法之前用过,结果出问题了

网友(2013-03-28):
回复 网友B:

强人!!!!

网友:
回复 网友C:
duoxie

网友:
不行就装的别的版本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再请教您一个问题,ic610里怎么用pPar(“”)这个参数,我这样设置NMOS管的宽度pPar(“wn”),在形成的反向器property里没有wn

    求助贴在这里  http://bbs.eetop.cn/thread-386809-1-1.html

网友(2013-10-16):
回复 网友B:

   我也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大神啊!!膜拜!跪舔!

网友:
7楼是神人,真的没那个错误信息了,谢谢!

网友(2016-12-02):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神!解决了

网友:
回复 7# raychore 大哥,我用linux是redhat镜像文件,版本如图中所示,请问我在你说的路径下面找不到xorg.conf文件,只有一个xorg.conf.d的文件夹,里面什么都没有,而且root都没有对文件进行编辑的权限,跪求解决办法,O(∩_∩)O~

呵呵

呵呵

网友(2018-09-11):
7楼的答复看不到了啊

网友(2018-11-21):
求解答  7楼的答复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