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16.3 pcb如何手动放置元件

楼主(2010-08-21):
PCB无法放置手动放置元件。
这样一些板框、标识等元件无法手动放入。
我的计算机装的是WIN7, SPB16.3的补丁是S010file:///C:/1.PNG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WIN7 64BIT 破解没有问题,刚刚装好的时候貌似好用的,怀疑是其他软件的影响,或者系统设置的影响,期待解决办法

网友:
刚刚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就是系统用小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