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学edk,有两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0-08-21):
初学者,做了edk的6个实验,感觉对edk有了最初级的了解,有些问题想请教大家:

1.想打开别人的工程文件,结果总是不成功,提示错误是:

ERROR:EDK:1550 - IPNAME: microblaze, INSTANCE: microblaze_0 - E:\qiaodong\FPGA\test_edk0\sp3ekit_101\solutions\lab3\system.mhs line 42 - cannot find MPD for the pcore 'microblaze_v7_10_b' in any of the repositories.
ERROR:EDK:1550 - IPNAME: microblaze, INSTANCE: microblaze_0 - E:\qiaodong\FPGA\test_edk0\sp3ekit_101\solutions\lab3\system.mhs line 42 - cannot find MPD for the pcore 'microblaze_v7_10_b' in any of the repositories.
ERROR:EDK:1550 - IPNAME: plb_v46, INSTANCE: mb_plb - E:\qiaodong\FPGA\test_edk0\sp3ekit_101\solutions\lab3\system.mhs line 56 - cannot find MPD for the pcore 'plb_v46_v1_02_a' in any of the repositories.
ERROR:EDK:1550 - IPNAME: mpmc, INSTANCE: DDR_SDRAM - E:\qiaodong\FPGA\test_edk0\sp3ekit_101\solutions\lab3\system.mhs line 130 - cannot find MPD for the pcore 'mpmc_v4_01_a' in any of the repositories.
ERROR:EDK:1550 - IPNAME: mdm, INSTANCE: debug_module - E:\qiaodong\FPGA\test_edk0\sp3ekit_101\solutions\lab3\system.mhs line 191 - cannot find MPD for the pcore 'mdm_v1_00_b' in any of the repositories.
ERROR:EDK:1552 - IPNAME:microblaze INSTANCE: microblaze_0 - E:\qiaodong\FPGA\test_edk0\sp3ekit_101\solutions\lab3\system.mhs line 42 - cannot find MPD for the pcore
ERROR:EDK:1552 - IPNAME:plb_v46 INSTANCE: mb_plb - E:\qiaodong\FPGA\test_edk0\sp3ekit_101\solutions\lab3\system.mhs line 56 - cannot find MPD for the pcore
ERROR:EDK:1552 - IPNAME:mpmc INSTANCE: DDR_SDRAM - E:\qiaodong\FPGA\test_edk0\sp3ekit_101\solutions\lab3\system.mhs line 130 - cannot find MPD for the pcore
ERROR:EDK:1552 - IPNAME:mdm INSTANCE: debug_module - E:\qiaodong\FPGA\test_edk0\sp3ekit_101\solutions\lab3\system.mhs line 191 - cannot find MPD for the pcore
INFO:EDK:397 - mpmc (DDR_SDRAM) version 4.03.a is now available, but it does not support the current architecture.
Done.
ERROR:EDK:1550 - IPNAME: mpmc, INSTANCE: DDR_SDRAM - E:\qiaodong\FPGA\test_edk0\sp3ekit_101\solutions\lab3\system.mhs line 130 - cannot find MPD for the pcore 'mpmc_v4_01_a' in any of the repositories.
ERROR:EDK:1550 - IPNAME: mpmc, INSTANCE: DDR_SDRAM - E:\qiaodong\FPGA\test_edk0\sp3ekit_101\solutions\lab3\system.mhs line 130 - cannot find MPD for the pcore 'mpmc_v4_01_a' in any of the repositories.
ERROR:EDK:1552 - IPNAME:mpmc INSTANCE: DDR_SDRAM - E:\qiaodong\FPGA\test_edk0\sp3ekit_101\solutions\lab3\system.mhs line 130 - cannot find MPD for the pcore

怎么解决?

2.用sdk中的debug,可以在memory中清楚的看到main函数定义的变量值,
但是当我想看一些外设的寄存器的时候,总是显示一堆问号。

比如说我在main中定义了一个变量count,我在memory中查找&count,我是可以看到count的变化的;
但是当我想看GPIO的寄存器时,我在mhs中找到它的bassaddr  = 0x81420000,但是当我在memory中找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显示的是一堆问号。

这是什么原因?能解决么?(如果可以的话,edk的软件调试就像单片机一样方便,基本上用不到chipscope了)

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1.有可能是你的EDK版本落后了,去你的EDK安装目录,看看microblaze_v7_10_b这些IP有没有。
2. 你没把内存地址和映射地址分清楚。你说的memory是内存地址,而baseaddr是映射地址,映射到硬件的寄存器的,所以你在内存里找不到。当然,你可以用API把0x81420000读进来(XIo_in32之类的),就可以在内存找到了。

楼主:
呵呵,谢谢ls的回复,第二个问题我明白了,
但是我用12.1去打开11.1的程序,同样会出现上面的问题啊?

网友:
这个项目确定能用?我的12.1里都没有mpmc_v4_01_a,只有到mpmc_v4_00_a(可能有补丁包我没装)
而mdm_v1_00_b却只有10.1里面有,12.1里面是mdm_v1_00_g。
如果你决定用12.1的话,把MHS里面这些名称改成12.1的版本应该就没事了

网友(2014-11-21):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EDK不够新怎么办呢? 我也是新手,出现了上述同样的问题,是在Ubuntu下运行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