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_A 与Cadence 什么关系

楼主(2010-08-21):
请问Verilog_A 一般都是干什么用的?他是单独的一个软件还是在cadence里的一个控件?Cadence中如何用程序实现自动layout ? 请指教!!!谢谢!!!

网友:
VerilogA一般是进行模拟IC行为级建模的语言,是Cadence里的一个控件。
Cadence实现自动布局布线可以用Virtuoso XL,但是需要你有相关的工艺文件支持。

网友(2010-10-09):
cadence can generate verilog a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