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verilog产生一个半周期脉冲信号

楼主(2010-08-21):
“计数器在时钟上升沿触发。CON在计数器为10、时钟上升沿清0;在计数器为100、时钟上升沿变为1,紧接着的下降沿清0。”

我试图用一个always @(posedge clk)  和一个 always @(negedge clk) 块来对CON直接赋值,但是仿真报错,同学说不能在把一个变量同时写到两个always块。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请高手帮个忙!万分感谢!

网友:
在2个always模块中对同一变量赋值,就会出现报语法错误哦!
你可以用更高的2倍频时钟完成设计,或者是产生中间变量,然后用组合逻辑
控制输出,就可以实现你要的逻辑。试试看吧!

楼主:
呵呵,我也是想的用中间标量、组合逻辑做的,解决啦,

谢谢你啊

网友:
用dcm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