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当电流比较小时,管子是不是一般都会是倒宽长比了?

楼主(2010-08-21):
有几个疑问请教大家,不知对不对。最近无意中发现,若电流比较小(0.5uA的支路电流),由于要使工作在饱和区,current mirror的管子都要取倒宽长比(即W<L);对于比较器或差放对管,倒宽长比现象更严重。感觉心理没底,请问对吗?
问题补充:在设计中,在静态工作点时,是否都需要通过调各个管子W/L让其工作在饱和区?有例外的吗?对Vgs-Vth需要200mV以上?真诚求教。

网友:
没错,很正常

网友:
正常,一般都要工作在饱和区吧

网友:
同样的疑问。对于倒比管,有人认为model不是很准。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A:
如果不是那么确定,根据模型手算下不就好了。
零点几uA的电流,过驱电压还要200mV,那管子尺寸不倒宽长那才叫怪呢。

网友:
又学了一点儿。谢谢大家

楼主:
零点几个uA的情况下,可以不让管子的过驱动电压200mV吗?这样W/L可能就不会那么夸张了。

网友(2023-06-16):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那么确定,根据模型手算下不就好了。
零点几uA的电流,过驱电压还要200mV,那管子尺寸不倒宽长那才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