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涉模拟的小困惑

楼主(2010-08-21):
请教各位大师,小辈是一名学生,初涉模拟领域,心中有很大的疑惑,不知道应该从何下手,模拟电路的学习总的方向和方法是怎样的呢?折叠式共源共栅放大器结构固定,怎么调节能使它满足要求呢?我的意思是调电路的步骤是怎样的,先看什么再看什么?谢谢各位的解答!多谢多谢!

网友:
比较有名的几本教科书看看,然后找个project来做做。

楼主:
感觉现在很困顿,怎么努力,什么时候能很强大呢?

网友:
慢慢来,看经典书,你需要时间

楼主:
一般情况,我努力努力再努力地学习与思考,多长时间能有点模拟的感觉?

网友:
多看多练,没有实际的项目做就做题,哈!

网友:
我也困惑

网友:
找点书看看呗,俺可刚开始学%……

网友:
项目,看书,总结

网友:
想要快点入门还是可行的,没有必要去学习教科书,那种办法感觉花时间比较多但是效率很低。
你需要尽可能地有目的地去做一些设计。从软件的使用开始最好了。搞一个具体的设计,比如很简单的小充电电路,然后你设计方案。画原理图,设计每个元件,画PCB。有弄不明白的再翻到相应章节看看。

网友(2010-11-17):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学习

网友:
经典的书籍推荐一下!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拉扎维的书《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的第九章
或艾伦的《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的第5、6、7章

网友:
这个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静下心来多看看书

网友:
我也困惑。

网友:
看看书吧     四大宝典多看看

网友:
先看书,看熟了就可以找工作了

网友(2010-12-19):
恩  就是多看书,  finish  project

网友(2011-03-13):
多看书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