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SB枚举过程求助

楼主(2010-08-22):
大家好,我们公司现在做的UTMI高速接口芯片,我现在正在对他进行测试,我用FPGA模拟设备,然后外接UTMI与电脑进行通信,握手过程和枚举的第一个阶段没有问题,但是到了Set_address的时候,电脑竟然只发送了2个SOF后就不再发送SOF了,并且后面不再有任何数据,这个问题一直卡着我过不去,不知道为什么。请有做过的高手帮忙解答一下。之前数据传输没有问题,电脑对我的数据都作出了正确的应答。

网友:
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 测量 dpdm 的信号,是否被拉低了
或者检查utmi 接口的信号 是否都正常

楼主:
回复二楼,我用示波器检查过了,传出的信号电压正常400mv,并且可以分析出发出去的最后一个数据是应答位ACK,并且可以捕捉到之后电脑发的2个SOF,但是以后电脑就完全不发任何数据了,连SOF都不发送了

楼主:
2# dodoee 我用示波器检查过了,传出的信号电压正常400mv,并且可以分析出发出去的最后一个数据是应答位ACK,还可以捕捉到之后电脑发的2个SOF,但是以后电脑就完全不发任何数据了,连SOF都不发送了

楼主:
求求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没有研究过

楼主(2011-01-22):
呵呵,这个我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