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时电阻值应该怎样添加?

楼主(2010-08-22):
各位:请问下在schemetic中搭建好了一个模拟电路,其中电阻的值是不是直接添加电阻模型,在设定宽长就可以了?我这样设定了,在仿真DC points时电阻支路不能显示出电流的大小和电阻两端的电压。而如果是直接设定电阻阻值的话就可以显示,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我要能显示的话要怎么办?谢谢!

网友:
请问一下,你使用的电阻的symbol是foundry提供的PDK,还是cadence自带的?

建议:
1. 用print看一下,是否有电流和电压;
2. plot->save一下电阻的电流和电阻两端net的电压,再选择成current save selected,然后再run DC,看是否能显示了。

楼主:
我是调用cadence analoglib中的symbol,然后添加PDK中的电阻模型,PDK自带的symbol怎么添加呢?我试下你说的方法可以不。谢谢! 2# gunner_fan

网友(2012-05-07):
回复 楼主:

    看了你的一个帖子关于电阻属性设置的问题,我也有问题问你一下。scs格式的模型文件中,电阻是用subckt rnwell 等等描述的,他的关键字是subckt,子电路的意思,不是模型的意思,但cadence 设置是要填写的模型名,这样按照subckt的填了模型类型,cadence 能认吗?
还有一个问题,PDK是什么意思,我想可能是关于工艺的意思,在cadence里要安装这个吗,那又该怎么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