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增益大小对其他性能的影响

楼主(2010-08-22):
对于常见的两级增益比较器,其增益越大越好吗?增益越大offset越小?对其他性能有什么不利影响吗?

网友:
比较器还在乎的是速度
有的时候增益太大,gainbandwidth 很小,也不好

网友:
那肯定对速度还会有要求的,另外还有功耗,一定的电流条件下,你的跨倒就那么大,那你增益的提高还不是通过增大负载来实现,负载增大那速度就会受影响了啊。。。。

网友:
增益会影响分辨率,但不宜太大,会影响速度

网友:
这种问题是教科书级别的,是不是你都没看过书的

网友:
增益主要需要和BW折衷的

比较器的翻转过程受到很多东西的影响
输入电平压差
输入电平波形
本身的增益
本身的BW
各级的摆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比较器开环使用,不用考虑稳定性,也没有带宽的概念,应该是摆率,延迟,建立时间

网友:
看你的应用环境了。
有要求速度的(大多数);也有很少时候要求增益和offset好,速度其次。

不过大多数后面那种情况都用运放对付了。

网友:
谁说的哦,高精度比较器中,小信号的比较输出还不是通过小信号的建立起来的,当然,打信号输入的话那就可能会引起SR的翻转情况,那这时候用摆率考虑就更合适。

网友:
谁说的哦,高精度比较器中,小信号的比较输出还不是通过小信号的建立起来的,当然,打信号输入的话那就可能会引起SR的翻转情况,那这时候用摆率考虑就更合适。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比较器的带宽还是很重要地。

网友:
赚点钱花

网友:
比较器的带宽怎么会不重要呢
在小信号,快速比较器的时候带宽就要大,响应才能够快了

网友(2010-10-25):
前面说的有道理~~~

网友(2011-04-01):
高速预防大级要求带宽尽量大

网友(2017-01-16):
回复 网友B:

想问一下,真的不用考虑比较器的稳定性吗?我的比较器增益和3dB带宽都可以,但是相位裕度就不够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比较器一般都是开环使用,为什么要考虑稳定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啊,明白啦,开环就不用考虑稳定性,谢谢

网友:
ask yourself what spec. you really need to fol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