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椭圆滤波器怎么设计?

楼主(2010-08-22):
椭圆滤波器怎么设计?

网友(2010-10-07):
find some software to help

网友:
可利用滤波器设计表格通过变换得到

网友:
也要看看的哈

网友:
求椭圆滤波器的设计

网友(2011-04-16):
同其它滤波器设计方法一样,先归一化,然后乘以椭圆系数,电感乘以阻抗要求,电容除以阻抗要求就行了!看你要设计几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