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教,调试405或者440应该采用什么软件!

楼主(2010-08-22):
新手求教,调试405或者440应该采用什么软件!

接口用JTAG,或者串口,或者USB口么?

谢谢!

楼主:
强烈期待给为高人指点下!

网友:
调试CPU或者烧写flash要用仿真器。用JTAG接口,串口或者USB不行

网友(2012-03-07):
WO YE XIANG ZHI DAO

网友:
弄个拷片机+串口线+超级终端就可以调试了

网友(2012-07-25):
要用JTAG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