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触发器问题请教

楼主(2010-08-22):
一个使能端为E的D触发器:工作原理是:

当E=0时:控制门被封锁,触发器保持原态不变。Qn+1=Qn
当E=1时:控制门开启,Qn+1=D(E=1时),
那么上电的时候输出Q为什么状态呢? 也就是说Qn是什么状态呢?

网友:
什么是上电,powerup?结果是x。

网友:
上电的时候是不定态,但是整个系统一般都有上电复位,所以就是复位后的值了 呵呵

网友:
0   1   都有可能,其中一个几率是大的

网友:
altera公司的FPGA很多是上电复位的,为0。xilinx的芯片就没有上电复位,所以最好是程序中设置复位,给触发器设置个初值,保证有个定态

网友:
没有复位的话,应该是不定的

网友:
Qn值状态不定
有可能是1,有可能是0

网友:
上电复位前应该是不定的,上电复位后为默认值

楼主:
给触发器设置个初态是指在代码里用initial置0或1吗?

5# cleocss

楼主:
若没有复位,使能又一直为低,是不是就是一直是不定态了。。。。

9# 诺亚

网友:
使用initial一般是不可综合的,但是在quartus里,initial可以综合为初始化电路

网友:
看外接是什么电路,上电后会保持什么电平状态。

网友:
xilinx 也是有默认复位的

网友:
受教乐乐乐

网友:
上电而不复位,是不定态,可能0可能1
上电复位之后,为复位状态,由你们的rtl决定

网友:
触发器通常都有复位端的,否则上电后的状态不定

网友(2011-06-27):
如果没有上点复位应该是不定态,求信元,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