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运放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0-08-2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一般加上Miller补偿后,要求gm6/CL=2~3gm1/Cc,如果CL=Cc,那么要求gm6=2~3gm1,所以一般第二级电流大于第一级的。

网友:
M6与M4按电流镜的关系设定W/L的比值可以最小化system offset,如果你对offset没有要求的话,M6的尺寸可在一定范围内变动

网友:
---------------
如果如果I7=2*I5,那么就让W/L(M6)=2*W/L(M4)?
为什么?
----------------------------
不是这样地
如果I7=2*I5,
就应该W/L(M6)=4*W/L(M4)

网友:
如果I7=2*I5,那么就让W/L(M6)=2*W/L(M4)

网友:
如果你对offset没有要求的话如果你对offset没有要求的话

网友:
LZ你是在看grey的op tutorial overview page4,呵呵,那上面讲的挺清楚的,不知道你是哪一句没理解。

ps刚开始看的时候是有点难懂。

网友:
如果W/L7=2*W/L5,那么为了让M6与M4有相同的电流密度,W/L6=4*W/L4

网友:
-----------------
也不能说为了让M6和M4有相同的电流密度,
只是为了更匹配,
减少系统失调电压

网友:
呵呵,请教楼上的,有相同的电流密度与更匹配有冲突吗?如果有冲突,那么你说的更匹配,减小offset又是怎么实现的呢(也就是设置w/L6=4*w/L4的原理和依据是什么呢)?
仅仅是探讨,没有别的意思,呵呵。

网友:
呵呵,请教楼上的,有相同的电流密度与更匹配有冲突吗?如果有冲突,那么你说的更匹配,减小offset又是怎么实现的呢(也就是设置w/L6=4*w/L4的原理和依据是什么呢)?
仅仅是探讨,没有别的意思,呵呵。
引用 网友A:

----------------
在差分信号为0时,必须保证所有MOS管在饱和区,
这样系统offset才会最小。
依据上面的原理,
当W/L7=2*W/L5,
而且所有的管子处在饱和区,
M6的电流就是M4电流的4倍,
为了使失调电压最小。M3和M4的漏电压应该相等,
也就是M6的栅电压应该等于M3的栅电压。
这样M6的宽长比就是M4的四倍

网友:
呵呵,所有管子都在饱和区,offset就最小了吗?你上面所说的,从第3行向下我都同意。但是使管子都在饱和区,应该是op动作的基本条件吧,

网友:
呵呵,所有管子都在饱和区,offset就最小了吗?你上面所说的,从第3行向下我都同意。但是使管子都在饱和区,应该是op动作的基本条件吧,
引用 网友A:

-----------------
看来你理解还是不深
自己再去琢磨

网友:
不知道那里理解有错~
如果有管子跑出饱和区,那可不是offset大小的问题,那样op的功能都不能保证了,更不要说具体的指标。
是吧。呵呵

网友:
最好是让M7的电流大于M5

网友:
实践就哦可了

网友:
这个 调节m5和m7的W/L之比就行了啊 栅电压都是一样的

网友:
电流源和电流镜提供静态工作点,不是调节M4,M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