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TI的USB限流为什么如此设计?

楼主(2010-08-22):
这是TI的一款USB Power Switch产品,型号tps2041
在它的datasheet中,有这样一个图,如下图所示。随负载斜坡变化,输出电流的变化情况。
阶段一:限流前,输出电流随负载电流增大而同步增大;
阶段二:限流时,当输出电流增大到I1时,进入限流状态,把输出电流限制到I2,其中I2<I1;
阶段三:限流后,输出电流稳定在I2,即设定的限流点。
那么,I1相当于限流触发点I2相当于最终限流值

我的问题是:
在实际的USB应用中,当负载电流逐渐增大,增大到I3时,若I3I1I2之间,即I2<I3<I1。这样USB将在高于限流值的负载条件下工作,岂不是会损坏USB接口?设计成I1=I2不是更好吗?
所以,I1>I2的设计是不是有什么考虑?
有做过USB限流的大牛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这是TI的一款USB Power Switch产品,型号tps2041。
在它的datasheet中,有这样一个图,如下图所示。随负载斜坡变化,输出电流的变化情况。
309732
阶段一:限流前,输出电流随负载电流增大而同步增大;
阶段二:限 ...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trigger point=target point?这有点不合理吧
那不就是最大电流做成个固定值么!
这种保护都是有一个迟滞窗口的,像施密特触发器一样

楼主:
嗯,我的意思就是trigger point=target point,最大电流做成固定值。

但就像我的疑问一样:
    在实际的USB应用中,当负载电流逐渐增大,增大到I3时,若I3在I1与I2之间,即I2<I3<I1。这样USB将在高于限流值的负载条件下工作,岂不是会损坏USB接口?

如果trigger point>target point,就会出现我疑问的这种case,这不是一种不合理性吗?
但既然TI已经这样做了,显然做这样一个迟滞是更具合理性的,它的更合理,合的是什么理?
不知fuyibin兄是否接触过usb限流的应用,能否帮小弟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嗯,我的意思就是trigger point=target point,最大电流做成固定值。

但就像我的疑问一样:
    在实际的USB应用中,当负载电流逐渐增大,增大到I3时,若I3在I1与I2之间,即I2
引用 网友A:

没有接触过USB的过流保护
但是I2这个值肯定是很保守的,比I2更大的电流不一定会损坏芯片
比如需要持续一定时间,或者超过一个更高的电流
限流保护后肯定在性能上有什么退化吧
电路工作时有些current peak是很正常的总不能是不是的进入限流模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