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用XC2VP30的开发板编写DDR控制器时钟问题请教

楼主(2010-08-22):
如题
本人在XC2VP30的开发板上编写DDR的控制器,对于一个256MB的DDR内存,它有三对输入时钟CLK0、~CLK0、CLK1、~CLK1、CLK2、~CLK2和两个CKE。
现在想请教一下,这三对时钟是要输入同频同相的时钟信号吗?还是怎么样?两个CKE是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
看DDR的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册上要不就是DDR芯片的管脚定义,要不就是笼统的写DDR内存条的CK0、CK1、CK2是输入时钟的管脚。
没有更具体的要求,但是我把同频同相的信号输入DDR内存条,它又不工作……挣扎中

网友:
DDR几?说个简单的方法。你用core gen生成一个控制起来看时钟,或在EDK里调一个DDR的IP。

楼主:
回复 网友B:
DDR1插DIMM插槽的,大小256MB
自己也是初出茅庐,要core gen生成,EDK调用的话那我还要发个求助帖……

网友:
看下UG086的chapter 2吧。
应该就是这3个时钟,clk,clk_90,clk_200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具体是哪个对应哪个?只要是关于DDR控制器和DDR的文档都是针对一个DDR芯片写的,但是实际写控制器的话用到的又是DDR的内存条,接口差别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像CS_N多个芯片的话就有,但是实际写程序测试只用到一个DDR内存条,V2P的DIMM上就没有对应的PIN接口。搞得程序写起来很容易,但是上板调试极其困难。

网友:
控制器我没自己写过,所以不了解对应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