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门输出加buffer,就可以增大扇出能力?

楼主(2010-08-23):
为什么门输出加buffer,就可以增大扇出能力?

网友:
个人感觉是和buffer的结构决定的,本身设计buffer的时候其驱动能力就设计的比较强,具体的细节我忘了,记得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时学过!

网友:
并不是简单理解为buffer的驱动能力强,而是通过插入buffer树来解决带负载能力不足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一个资料,但写的不是很清楚。
你的buffer树是不是就是buffer的串联,比如两个BUFFER的串联驱动能力就是一个buffer的2倍,3个buffer的串联驱动能力就是一个的3倍。。

网友(2012-12-24):
没理解你问的是fpga还是asic,如果回答不对,请别介意,buffer本身有驱动能力,可以做一个假设来理解加buffer增大fanout能力,比如一个gate后面直接拖1milion个ff,必然挂掉,但是后面拖两个buffer,那么对于这个gate就只有这两个buffer负载,完全ok,buffer驱动ff,以此类推,每个out后接两个buffer,这样拖1million个ff完全没有问题(当然实际tool不会一拖二这么简单实现的)。

网友:
标准单元有大小。假设一个最小标准Buffer可以推动5个最小标准门单元,那如果把5个最小标准门单元换成一个大Buffer,那这个大Buffer有多强?可以推动25个最小标准门单元!这是插入Buffer的概念,逐级变大。

同理把5个最小标准门单元换成5个最小标准的Buffer,每个推5个,总共也可以推25个最小标准单元。这是插入树的概念。

1小——>1大——>25小

            |——>1小——>5小
            |——>1小——>5小
1小——>|——>1小——>5小
            |——>1小——>5小
            |——>1小——>5小

网友:
白忙活了,发了半天的帖子,啥也没有了!蒸发了
重新发,不说太多了,伤心了。。。

                 |——>1个小Buffer——>5个SC
                         |——>1个小Buffer——>5个SC
1个小Buffer——>|——>1个小Buffer——>5个SC
                         |——>1个小Buffer——>5个SC
                         |——>1个小Buffer——>5个SC

1个小Buffer——>1个大Buffer——>25个SC

这贴也违规?

网友(2015-06-18):
画的那么辛苦,我跨年给你点个赞

网友:
学过三极管吧?b极只是一个开关而已,c级的驱动力才是最强的,这和buffer的输入输出很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