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Cadence混合仿真出错

楼主(2010-08-23):
各位大侠:
  我在Cadence下做spectreVerilog混合仿真,但出现Error:problem encountered while executing verilog,但我查了一下,我的版本的verilog已经装好了的,$verilog a.v也是正常的,怎么解决啊?

网友:
代码没问题?

楼主:
2# windl32 代码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把仿真保存为oceanscript,然后在ocean里跑,结果能跑,就是直接在面板跑不了。

网友:
可能是接口有问题。GUI用的版本可能不一样。可能有些兼容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