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f语句

楼主(2010-08-23):
if(a==1&&b==1)
  ......
这样的语句可综合吗?会不会有什么弊端

网友:
在下认为可以综合

网友:
if(a==1&&b==1)
这样不行吗?

网友:
语法使用不当。

网友:
可以综合啊

网友:
if((a==1)&&(b==1))

网友:
可以综合,没有问题

网友:
可以综合,两个比较器与作为使能信号,来使能下面的寄存器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可以综合

网友:
可以,相当于 if(a &&  b)

网友:
这个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