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来问:什么是latch?

楼主(2010-08-23):
什么是所谓的latch?组合电路和时序电路中的latch有什么区别?
有个state machine,非时序的,case写全了,会造成latch么?

楼主:
再加一问:“TLATX1M”是latch器件么?

网友:
电平触发的寄存器

网友:
latch的定义参考相关的书籍应该有答案。组合逻辑的latch很容易受到毛刺影响,而时序逻辑的latch其实就是一种寄存器。

楼主:
谢谢。那么用电平触发的寄存器来做latch,是组合逻辑还是时序逻辑?

网友:
其实一般FPGA里面是没有锁存器的概念,都是用寄存器搭建的.看你怎么设计了.

网友:
在前端设计中尽量避免出现latch,latch会给dft带来不利影响,全扫描模式中不能插链,latch会增加dft工作量,降低测试覆盖率

网友:
latch就是锁存器呗。case写全了就不会出现latch了。有latch的电路不一定是时序电路,看驱动信号是不是时钟信号了。

网友:
latch是锁存器,是电平触发的。

网友:
再加一问:“TLATX1M”是latch器件么

网友:
请问什么是“case写全了,会造成latch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条件判断分支不全的情况下,综合工具会综合出Latch(电平敏感)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

网友:
latch就是锁存器,楼主好像没有说清楚!

楼主:
是否是case没写全的情况下综合工具会综合成latch?要是写全了呢?会综合成什么,组合逻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