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怎样增加电源功率的问题

楼主(2010-08-23):
在目前的一个项目中有6个FPGA,单独跑任何两个FPGA都没有问题的,但是跑其中的任何三个就有问题,怀疑是的3.3V和2.5V供电功率不够,所以请教大家怎么增加电流的方法,能不能再焊一块板子只用其中的3.3V和2.5V电源芯片跟目前用的板子的电源并联,从而达到增加电流的目的?比如原来设置的的3.3V是用TPS54616,最大输出电流是6A,两个TPS54616并联之后能不能达到12A的效果?或者大家还有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
不明白  等着别人回答

网友:
每个电源系统都是独立的,并联以后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所以肯定不能并联使用.如果你觉得需要12A的,可以重新找个可以提供12A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