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lvaco模拟INGAAS PIN 探测器问题

楼主(2010-08-23):
请教高手,模拟INGAAS PIN 探测器时,除了吸收层材料需要设置光学参数外,上下INP 层的吸收参数需要设置吗?如何设计?急盼

网友(2011-03-31):
帮忙顶 也想看

网友(2011-12-04):
帮忙顶,想学学

网友:
ghokidfhj hjpokjg qsdkgqsdyudfqs qsdighqzdfiqs

网友(2013-07-21):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做这个方面的,仅供参考。这个图挺有名的,就是bandgap与晶格常数的关系。实线代表direct bandgap。
InP就是属于这类的,所以光先通过这层的话,就应设吸收参数。

Bandgap 晶格常数

Bandgap 晶格常数

附上从Google找的吸收参数图,不一定完全正确。

吸收系数

吸收系数

网友(2013-12-24):
回复 楼主:
您好,我是silvaco的初学者,现在也想学习模拟InGaAs/InP探测器,但找不到合适的例子。请问您能否在这方面给我一些指点,不胜感激!
(我的邮箱schnyder@126.com

网友(2014-04-21):
请问怎么设置接收层材料的光学参数,我是silvaco的初学者,可以的话可以把有关资料发到我的邮箱里吗?谢谢!511214992@qq.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然需要,否则光都被InP层吸收了怎么办?

网友(2016-05-15):
老衲法力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