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YCLONE芯片配置问题

楼主(2010-08-23):
求助:CYCLONE芯片配置时,总是提示 current  programing hardware does not support AS programing mode 是什么原因呀?硬件选择是byteblasterMV[LPT1],模式AS,用的是EPCS4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呀,急求

网友:
不清楚你是用什么软件配置的,你看提示不是说,你所用的软件不支持as配置方式么?

网友:
配置管脚接的有问题吧

网友:
看看你的fpga上的Msel1:Msel0引脚的连接和你设置的as模式想匹配吗?具体参考FPGA的config手册,如果官网上有,如果找不到可以联系我changingzh@yahoo.cn

楼主:
Msel1:Msel0引脚接的是地,完全按手册上接的,整个配置电路也是按手册上的,应该没有问题,也检查了没有虚旱。采用的是AS+JTAG模式,现在用JTAG模式能下载到CYCLONE芯片。用AS模式配置epcs4芯片,就出现上面所示的现象,请各位指教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