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运放理想共模反馈和SC-CMFB的瞬态响应

楼主(2010-08-23):
大家知道,在仿真运放的DC和AC的时候共模反馈都是采用压控源等器件搭的理想反馈结构,而实际电路时采用开关电容电路反馈结构(SC-CMFB结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在用这两种结构进行瞬态仿真的时候,两者的建立时间会有差别,当然这个差别存在是正常的,但是问题在于该如何去减小这种差别呢?或者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种理想共模反馈结构模型能够较为准确地模拟出实际采用SC-CMFB的瞬态响应特性?、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一直也没有找到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忘高手们赐教,谢谢!

楼主:
没人回答么?

网友:
为什么实际情况下是sc-cmfb?你这运放用在什么地方的?如果是sc-smfb 应该是时间离散的吧!?也就是在每个时钟周期里,电路只有在周期的一段时间内才会有反馈!不用sc-cmfb,不可以么? 你都说已经是用理想仿真了,这肯定跟实际情况是有差别的吧!

网友:
好深奥啊
围观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在ADC里面,出于输出摆幅的考虑,所以不能用连续的。
理想和实际是有差别,而且这种差别主要离散工作时开关电容的反复充放电造成的,或者具体点就是由于开关所带来的,因为电容的取值可以做到较小的值。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关键也就是SC-CMFB里面的开关该如何去设计以尽可能的减小和理想CMFB瞬态响应时候的建立时间差距。
谢谢~~。

楼主:
补充下,我这所谓的理想模型其实是自己搭的一个共模反馈模型,电阻电容也是用到了的,而且有时候运气好的话,采用离散SC-CMFB和理想CMFB仿真得到的建立时间差距很小,比如相差0.7ns左右,因为我是希望做个120M左右的AD,所以说0.7ns有时候很关键,尤其是在ss Corner下。

网友(2010-12-11):
比较深奥啊

网友:
我只知道共模反馈是可以用来确定全差分的公模电平

网友(2011-06-03):
同文,没看懂

网友:
同求这个问题。差别是肯定有的,如何把SC-CMFB的影响也考虑进去就不知道了啊

网友(2012-02-07):
将充放电时间和理想的RC常数等同计算?

网友(2014-02-18):
我想问一下理想反馈模型用压控源等器件怎么搭呢?求图,多谢!!

网友(2014-07-27):
楼主能给出全差分共模反馈的仿真方法吗?也在做ADC,感觉有很多还要学习!

网友(2015-07-02):
sc-cmfb如何仿真dc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