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来问:DFT时遇到锁存器该如何处理?

楼主(2010-08-23):
用电平触发的寄存器实现satet machine。 综合成电平触发的寄存器。然后插入scan的时候,该寄存器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2010-12-31):
latch违例,是吗

网友:
看看你用什么工具,用synopsys的话,看看dft compiler文档,里面有什么latch对之类的,再找找命令就ok了

网友(2012-09-04):
3楼能具体说一下是哪个命令吗

网友(2012-11-26):
要是用DFTAdvisor工具,可以不管他啦。只是覆盖率可能会影响。最好是RTL级就考虑到可测性设计问题。应为latch没有对于的scan触发器单元库。要是DFTC那能让综合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