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数据合并问题

楼主(2010-08-23):
请问,如何将2个8位的数据合并成一个16位的数据,verilog实现。多谢!

网友:
记得有个语句吧,举例:
reg[15:0] c;
reg[7:0] a,b;
assign c={a,b};//标示c的高八位为a,低八位为b;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嗯,可以,LSS用的拼接符号。

网友:
module two8_2_16(a,b,c);

input[7:0] a,b;
iput[15:0] c;

assign c[15:8]=a;
assign c[7:0]=b;

endmodlule
这样也可以

网友:
如果是两个数据是串行输入的,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状态机

网友:
果然集思广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