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test bench如何实例化两个顶层

楼主(2010-08-23):
请问一下,假如我现在的chip设计名称叫MBI888,里面有输入pin:sdi,输出pin:sdo。
我想在Test bench里串联两个甚至多个MBI888,将前一个MBI888的sdo接到下一个MBI888的sdi,请问在Test bench里该如何实例化这两个顶层啊。

楼主:
刚这样试了一下,发现可行:

MBI888 U_MBI888_1 (

           .sdi    (sdi) ,
           .sdo   (sdo_1)

);

wire    sdi_1  ;
wire    sdo_1 ;

assign sdi_1 = U_MBI888_1.sdo_1 ;

MBI888 U_MBI888_2 (

           .sdi   (sdi_1),

           .sdo  (sdo)

);

楼主:
但是有一个warning: Component name (sdo_1) is not on a downward path.

不知道问什么,请大哥大姐指教~~~
谢谢~

网友:
MBI888 U_MBI888_1 (
           .sdi    (sdi) ,
           .sdo   (sdo_1)
);

wire    sdo_1  ;

MBI888 U_MBI888_2 (
           .sdi   (sdo_1),
           .sdo  (sdo)
);
直接这样就行了啊

楼主:
MBI888 U_MBI888_1 (
           .sdi    (sdi) ,
           .sdo   (sdo_1)
);

wire    sdo_1  ;

MBI888 U_MBI888_2 (
           .sdi   (sdo_1),
           .sdo  (sdo)
);
直接这样就行了啊
引用 网友A:

哦 ,多谢大侠。
那这个warning似乎也不用管了吧,意思是不是说sdo_1没有到下层模块的电路啊。

网友:
简单的问题

网友(2010-10-20):
直接例化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