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版图pex提取寄生参数问题

楼主(2010-08-23):
遇到一个很诡异的问题,画完版图DRC和LVS都过了,但是在做PEX的时候提取出来的管子,寄生电阻和电容全部都没有连线,端口都是浮空的,不知道有没有大牛给解决一下?
    工艺是tsmc65n,设计是纯数字设计,采用里面的标准单元库tsmc65nscx里面的单元手工搭出来的。
    pex的设置没有问题,因为相同的设置对另外一块去做参数提取就完全ok,后仿也完全正常,就其中一块出现问题。求达人解释。

网友:
assura RCX 如何限制提取的电容值的大小?

网友(2011-03-14):
顶起 啊  期待更好的解答

网友:
悬空可能是因为metal fill 的问题。

网友:
下了90n,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就越来越多.

网友:
通常這都是COMMAND檔有問題造成的…

网友(2011-04-21):
回复 楼主:

    能否将error贴出来,你这样描述让人不是很理解

网友(2012-11-27):
问题怎么解决的,希望指教下!!!!!!!!

网友(2015-03-23):
跟起,楼主解决问题没有?

把解决办法贴出来好吗?么么哒

网友(2015-12-08):
回复 网友A:

   你好,XRC提取出来的管子端口悬空,没有显示连接关系,是不是XRC文件哪里需要修改呢

网友(2016-01-29):
回复 楼主:

可以用synopsys的star RC 试着提取一下参数。请问你后仿用的什么工具?

网友(2016-04-16):
跟进一下

网友(2019-07-26):
有可能是calibre的版本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