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odewarrior的powerpc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0-08-24):
最近在用CW调试mpc860的中断。
我新建一个工程,看到里面有现成的中断处理程序,中断向量表。
我没有使用LCF文件,只是简单的在linker中设置了code地址。
make之后,看了map文件,咋没见到向量表和中断处理函数的映射。
源程序里有个系统调用异常,运行以后,也没见啥动作。
哪位高手给指点下。

网友(2010-11-23):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上用的哪个版本的Codewarrior?我只有V6.2的,可否分享一下或者一起交流一下powerpc?

网友:
还是需要你自己添加代码的!

网友(2011-03-21):
兄台,codewarrier里面只是简单的把入口和出口的汇编代码实现了,但是没有加上你自己的中断服务程序。
系统调用SC软中断,更是没有实现。需要你自己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