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M下为什么EMI大?

楼主(2010-08-24):
请问高人:为什么DCDC在DCM下EMI大呢?是因为俩开关都关闭后的电感和寄生的电容的震荡造成的吗 ?

网友:
--------------
是的
有的会在电感两端并上一个电阻
以减少 EMI

楼主:
谢谢回答,但是在电感两端加的电阻在power路径上。效率问题怎么解决呢?

楼主:
哦,看错了,是并联,没关系。sorry!

网友:
是在两个功率管都关断时,才并联上
一般情况下,用开关管将电阻断开

网友:
DCM 电流不连续,电压有突变,辐射大。

网友(2010-10-12):
LS解释得更合理些。

网友:
电流不连续!SW辐射大!

网友:
DCM的时候,电源不是工作在单一的开关频率下,而是跟负载电流有关。而因为很多时候EMI滤波器是在某个频段下优化的,很难覆盖所有频段。而DCM下产生的EMI的频段很宽,滤波器滤不干净,所以往往造成比较大EMI干扰。

网友:
DCM,我还以为是数字锁相环呢!

网友(2014-02-12):
变化率越大,产生辐射的可能性越大

网友:
dcm模式下,电流会有触零点,斜率会突然发生变化,这个变化里面含有很多频率的噪声成分,因此emi会明显高于斜率规则变化的ccm模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2014-07-31):
DCM 电流不连续,电流不连续!SW辐射大!电压有突变,辐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