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医疗设备怎样选配交流稳压电源

楼主(2010-08-24):
供电稳定性存在不足
  一是农用电网电压的稳定性差。我国的交流电网单相系统应该是220伏、50赫兹正弦波,平衡的三相是380伏、50赫兹弦波。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参数都可能发生超出规定范围的变化,特别是国内农用电网的电压波动比较大,当变化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对医疗设备的正常运行造成影响。
  二是公共电网引入的各种干扰。由于交流电网是一个庞大的公共系统,其中连接了无数不同类型的用电设备,这些设备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各种各样有害的干扰,主要有瞬态脉冲干扰和射频干扰等。
  瞬态脉冲干扰是一种传导型干扰,这种短时、幅值很高的电脉冲会对弱电设备(比如医疗仪器中的微电脑控制器等)产生致命的损害。
  射频干扰则是一种辐射传导的干扰。电网中的有些设备会产生频率较高的强力电磁波,这些电磁波会直接辐射到周围的空间中,对其他设备造成干扰。
  三是突发性的停电事故。灾害事故,例如地震、恶劣的天气、水灾等,都可能造成交流电网突然中断。因此,对于急救和手术设备必须配备应急供电系统,不间断电源UPS就是这样的设备。
  交流稳压电源分类及特点
  目前,市面上的交流稳压电源种类较多,早期的有伺服电机自动调压式、磁放大器电子式等。近年来应用较多的主要有变压器补偿式、开关逆变补偿式等交流稳压电源。
  伺服电机自动调压式交流稳压电源是把手动调压的自耦变压器改造为自动调压。其他类型稳压电源按工作原理划分,可以归为参数式和补偿式两大类。磁放大器电子式以及交流净化电源所用的参数谐振式都可归为参数式,参数式是利用LC元件的交流伏安特性为基础实现稳压功能的。补偿式则仅对输出电压的变化部分进行补偿,其中按调节方式的不同又分为伺服电机自耦变压器调节、微机控制无触点开关和开关逆变补偿式等几种(表列出了几类交流稳压电源的主要技术指标和优缺点)。
  如何选配交流稳压电源
  质量稳定、安全可靠是首要的考虑。所选产品应通过国家产品安全认证,例如CCC安全认证。进口产品则应通过有关国家或国际标准认证,如德国的GS、欧盟的CE和Key-Mark、美国的ANSI/UL和FCC、日本的PS以及全球40余个国家通用的CB等。
  应根据医疗设备说明书中对电源的要求,选配合适的交流稳压电源。稳压电源各项技术指标在满足要求的基础之上要留有余量,输出功率一般可按医疗设备额定功率的1.2倍~1.5倍配置。
  一般来说,补偿式的稳压电源具有功率大、效率高、稳定性好、失真小的优点,适合大功率医疗设备配用。对于反应时间要求不高的大功率医疗设备,配用补偿式伺服电机自耦变压器调节方式就可以。对于反应时间要求快的大功率医疗设备,则可配用开关逆变补偿式或微机控制无触点开关补偿式。一般中小功率医疗设备可配用磁放大器电子式的机型,这种电源的突出特点是电压稳定度高。
  选配交流净化电源
  交流净化电源是专门为消除电网中的各种干扰而设计的一种交流电源设备。虽然某些类型的交流稳压电源也具有抑制干扰的功能,但是那些对干扰十分敏感的医疗仪器,就必须配置专门的交流净化电源,才能保证其正常工作。
  交流净化电源的主要类型是参数谐振式,又称正弦能量分配式。这种电路结构使系统对电网的干扰有很强的抑制作用。通过LC谐振参量的改变还可以使交流输出电压得到调整,使系统具有很好的稳压功能。因此,它是集稳压与抗干扰功能为一体的理想电源设备。
  表:几类交流稳压电源的技术指标和优缺点(略)
  表中所列主要技术指标的意义如下:
  1.输入电压范围:保证能够满足稳压电源各项额定技术指标所限定的输入电压范围。
  2.输出电压稳定度:稳压电源在输入电压范围内,无论空载或满载,输出电压变化的最大范围,以标准输出电压的百分比表示。
  3.反应时间:输入电压或负载导致的输出电压从变化到稳态所经历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