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来问:复位信号fanout过大造成的delay过大如何解决?

楼主(2010-08-24):
是这样的:从芯片pad上输入的外部复位信号是chip_rst_n,芯片内部有三个时钟,分别在三个时钟域给chip_rst_n做同步处理,得到分别给三个时钟域的复位信号rst_n_1,rst_n_2,rst_n_3。因为要插scan,所以这三个复位信号都跟chip_rst_n做mux(即:rst_n_1_out = scan_test?chip_rst_n:rst_n_1)。那综合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
     rst_n_1_out(net)的fanout有1972,那前一个器件U12的cap 则有1053.81,Trans有510.92,由此增加了281.46的延时。这样就产生了很大的violation。我该怎么办呢?

网友:
做high_fanout synthsis就可以的

网友:
好问题,顶起

网友:
另外问一下,多个时钟信号如何在dc中综合啊?

网友(2010-09-23):
那你将同步之后的rst信号设为理想的信号嘛

网友(2010-12-16):
同问啊,还有使能信号fanout过大又该怎么处理呢?我是只做的DC综合的报告,没有插入扫描链

网友(2011-06-20):
reset,clock,high fanout enable,这些信号DC阶段设置成set_ideal_network就可以了。

网友(2011-10-03):
回复 网友A:

    DFADFADFASDFADSFASDF

网友:
set_ideal_network  -from [get_pins XXX] 啊,

对所有reset, clock nets , 综合的时候 都设ideal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正解,综合的时候这些idea的信号都不能给它插入buffer,后端会处理。

网友(2012-10-12):
搜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