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LVS的问题

楼主(2010-08-24):
calibre做过LVS之后
显示Error:Connectivity errors
而后在DETAILED INSTANCE CONNECTIONS中有如下信息:
M0(4.600,2.200) MN(NMOS_5P0)                           XI0/MMN1 MN(NMOS_5P0)
              g:5                                                                                   g:XI0/net17
                     s:5                                                                                   s:XI0/net17
                     d:VSSA                                                                             **VSSA**
                     b:VSSA                                                                             **VSSA**
                   **VSSA**                                                                          s:BIAS
                   **VSSA**                                                                          b:BIAS
开始我觉得是MOS管的pin接错了
後來看了layout和source的netlist,里面是这么写的
layout中:M0 VSSA 5 5 VSSA
source中:MMN1 net17 net17 VSSA VSSA
在两个netlist中,这两个管子都和BIAS无关,但为什么上面会显示MMN1的d和b接到了BIAS上?
我的错误在哪里?請各位指点,多谢了。

网友:
假設LVS只有這兒有問題
        => 1. SPICE NETLIST 可能有定義 *.EQUIV  VSSA=BIAS
        => 2. 其他的問題 造成LVS 對DEVICE matching error
               只有這麼多了!!

网友:
我覺得是你其他地方接錯ㄝ!!
光看netlist檔,很難直覺找出錯誤吧!!
還是要跟source檔慢慢對吧!!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自己粗心把线命名错了,第一天找了一整天都没发现
第二天清醒了一下重新又看了一遍电路才找到,呵呵,后来发现时这个低级错误我自己都要崩溃了。。。。。

网友(2010-09-26):
刚开始做lvs时,都是这样。错误不好被发现,等找出来又发现让人哭笑不得,我也在经历这一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