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振荡器

楼主(2010-08-24):
电流充放电的弛豫振荡器和LC振荡器有什么区别呢,  一般来说哪个精度更好,哪个噪声性能更好呢?  我只知道电流充放电的弛豫振荡器频率更好控制....  等待高人指点....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LC tank 结构,因为有一个窄带滤波器(通带就是谐振频率),所以这种结构的振荡器的噪声会好一些,频率精度的高,相位噪声就好,所以还是LC tank的振荡器精度高,对于频率控制,可以采用变容二极管,应该还是该种结构好控制频率,但是LC结构的振荡器因为有电感,所以面积很大,并且该结构振荡器只能产生单一频率的正弦波(如果要得到方波,需要整形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