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过驱动电压的疑问

楼主(2010-08-24):
通常电流镜的过驱动电压都是大点好,
书上也是这么说的,我也觉得很有道理。

但是最近看了一些电路,是linear的,
它们的一些电流镜的过驱动电压很小,
几十mV的很普遍,
而且根本不用倒比管,
对于这个现象很纳闷

网友:
怎么知道LINEAR的过驱动电压很小?

网友:
工作在sub-threshold区域,用较小的功耗获得较大的gm

网友:
工作在sub-threshold区域,用较小的功耗获得较大的gm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道理

楼主:
工作在sub-threshold区域,用较小的功耗获得较大的gm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电流镜的MOS 管 gm 小点好

网友:
应该看具体地方吧?是不是偏置电流跟输出电流有关?

楼主:
应该看具体地方吧?是不是偏置电流跟输出电流有关?
引用 网友B:


和那没有关系

网友:
如果芯片的静态电流小于10uA,基本可以认定大部分管子在亚阈值区工作。
亚阈区的好处就是增益大、功耗小,随便一款运放都可以做到100+dB。
缺点就是成本高、成品率不够,除非工艺足够牛逼。一般的设计公司不愿意碰这块。

楼主:
如果芯片的静态电流小于10uA,基本可以认定大部分管子在亚阈值区工作。
亚阈区的好处就是增益大、功耗小,随便一款运放都可以做到100+dB。
缺点就是成本高、成品率不够,除非工艺足够牛逼。一般的设计公司不愿意碰 ...
引用 网友C:


即使不增加电流,也完全可以将vdsat做的更大,
但是它就不这样做
比如说一支路的电流为700nA,
电流镜管子是5/2 *2,
为什么不作成4/5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想我可能不大理解你的情况。提到Vdsat是做什么用?

楼主:
Vdsat就是过驱动电压
就是Vgs-Vth

网友:
低功耗设计的要求吧?

不过低功耗设计,频率响应就成问题了,特别是带负载以后

网友:
过驱动电压我都叫Vod诶,不过不要紧。
那我们从正向设计来考虑,设计的要求是低功耗,静态电流必须要低,要么减少过驱动,要么减少宽长比。本来静态上分析说,过驱动不减少,使用倒比管也是可以,但是L很大的时候,栅电容也会大,充放电的时间就会相对较慢,工作速度被限制住了。另一方面,在相同版图面积的情况下,减少过驱动电压使得工作在亚阈值区,又可以获得更大的Gm,一举两得。那为什么许多公司不这样做,还是工艺的问题。如果偏出了亚阈区,岂不是弄巧成拙。那linear在这方面的研究上个世纪就开始了,也推出了N多的系列。基本上所有的低功耗LTC-OP,都是在亚阈区工作的。

楼主:
只是普通的电流镜,
并不需要多大的gm,
可能是它们的工艺过硬,
Vth的失调可以控制到很好的范围吧

网友:
vdsat过大输出范围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的

网友(2012-06-15):
电流镜线性了。可能是为了满足低电压的,对电流镜的匹配无关紧要。

网友(2013-11-22):
减小电流,减小gm,减小宽长比,这就是低功耗。。。。我得多学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怎么就能知道他工艺的u和cox参数呢?工艺再牛逼,随机现象也是不能避免的,我更多是怀疑你把工艺参数搞错了。

网友(2017-12-18):
看大文件时比较好

网友(2024-11-20):
低功耗设计可以用到倒比管  学到了  难怪在启动电路中经常看到倒比管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