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关于运放CMIR与corner的问题!

楼主(2010-08-24):
大家好,我在3.3V工艺下仿一个差分运放。cmir [1.2,2.8]。TT下性能很好,SS下很差,按着SS的工艺调,电流弄的很大才能过。。。
请问大家是把SS,FF的性能仿到和TT一样吗?
我觉得这样很浪费电流啊?
或者是我的思路不对?希望大家能给与一些指点。
谢谢!

网友:
好像是应该是TT下做到有足够裕度, 使它在其它corner下达到specs

楼主:
恩,有一定道理。。。我之前按每个工艺角都手算一遍,差点崩溃了。。。
看来还是经验问题,谢谢了! 2# dylan_uestc

网友:
这个就看你自己对所用工艺的把握力度上  其实用同样的工艺 经过几次流片 几次测试之后  自己对所用PDK就会有一定的熟悉  在自己的设计中就会更有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