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问题

楼主(2010-08-24):
================== SUGGESTION======================
    <> cell/row utilization (design or region) too high (> 98%)
    <> severely overlapped regions - if applicable
    <> legal master location(s) incorrectly defined
=================================================
ERROR : OV failed to remove overlap:

在做astro时出现这个错误,大家能帮忙看一下吗?是什么问题呢?以前没有出现过。找了一天也没找到原因,谢谢高人了~~

网友:
floorplan的问题,utilization 太高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一般utilization是怎么设定的?根据不同工艺时又有什么区别?原因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