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TC时钟不准

楼主(2010-08-24):
各位高手,小弟遇到了RTC不准的棘手问题,望指教。
我选用silicon lab的一款c51作为微控制器,外接txc的32768的晶体作为RTC。晶体要求负载电容为9pF或者12.5pF,我设置为7pF。pcb出来后,焊接了两块,但是测试情况却大不相同:一块平均一天偏差2秒,另一块平均一天偏差10多秒。不过也有相同点,它们都是先比正常时间慢,然后慢慢的比正常时间快。
      我查不出原因,望高手指点。

网友:
晶体要求负载电容为9pF或者12.5pF,我设置为7pF???

网友:
同意楼上的,人家要求是负载电容为9pF或者12.5pF,那你为什么设置为7pF???

楼主:
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考虑的。负载电容应该包括三个部分:c51管脚寄生电容、外接电容和外界的耦合电容。其中c51的寄生电容为1.5pF,外界耦合也应该有些容值。如果我再外接9pF的电容,三个加起来不就大于9pF了吗!

网友(2020-12-01):
规格书推荐的电容值已经考虑了寄生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