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人试用过omap1710

楼主(2010-08-25):
有人用过omap1710没,介绍下经验QQ154380555,最近搞的头疼,希望有大家帮忙解决下。仿真器连不上,仿真器没问题,板子不知道从哪下手查问题,时钟没问题,复位没问题,外围有FLASH,DRAM,用FPGA控制。连不上仿真器,提示the controller detected a dead clock

网友(2010-11-25):
检查时钟驱动信号,示波器测量。JTAG电路是否符合规范,一般时钟脚要有一个下拉电阻,根据不同仿真器设置而有所不同。

网友:
帮顶了,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