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二阶调制器设计求助

楼主(2010-08-25):
希望做一个16位的sigma delta ADC,输入范围1.6V~4.4V,供电电压为5V,需要转差分信号,经过分析决定采用二阶全差分开关电容调制器实现,二阶调制器的系数我想取为C1/Cf=0.5,一位比较器,过采样率256,信号带宽51.2KHz,时钟信号26.2144MHz。

请教各位大虾,我怎样将1.6V~4.4V输入转换为差分输入?转换后的差分输出范围是多少合适?调制器中两个积分器的运放输出摆幅各应该设计为多少?一位量化的比较器的输入范围等参数如何确定?请各位大虾多多指点!!!!

楼主:
等高人现身啊

楼主:
高手们,盼望啊!!!!!!!!

网友:
哥们,在这儿留个paper给你。里面有double sampling。
基本上double sampling 是指在一个时钟周期两个phase都采样。
有时候会被用来产生两倍的增益,
在你这里因为OSR很高,可以很方便的把single ended转成近似的FD。

网友:
paper name
A CMOS 110-dB@40-kSs programmable-gain chopper-stabilized third-order 2-1 cascade sigma-delta Modulator for low-power high-linearity automotive sensor ASICs

网友:
2阶基本没戏
2+1 mash或者3阶吧

网友:
2阶基本上做不出来

网友:
最近有一些論文提出將量化器修改後
做出有三階以上的效果
可以上ieee找找看

楼主:
多谢给位大虾,楼上的高人,可否给点详细的指导啊!

网友:
楼主最好先进行系统级的仿真后在确定参数,你这样的话确定参数没有任何意义,到时候信噪比坐不上去的话,都是无用功。256的osr好高啊,不知道2阶的能够达到16bit精度。这个你最好先确定一下。按照Richard Schreir的书上的经验是可以达到的。
推荐你看下understanding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s.

楼主:
多写楼上的哥们,我要做系统级仿真,应该看你说的文章吗?

网友:
那么多人都在做delta-sigma ADC,为什么没有高人愿意做一个详细的、系统的从仿真分析到模块设计的总结呢,很是遗憾。本人初学,有心无力,惭愧!

网友:
那么多人都在做delta-sigma ADC,为什么没有高人愿意做一个详细的、系统的从仿真分析到模块设计的总结呢,很是遗憾。本人初学,有心无力,惭愧!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做过这些事情,只是你还没有找到。
举个例子,这本
Top-Down Design of high-performance sigma delta modulators
书坛子里有,这儿就不重发一遍了。

楼主:
希望做一个16位的sigma delta ADC,输入范围1.6V~4.4V,供电电压为5V,需要转差分信号,经过分析决定采用二阶全差分开关电容调制器实现,二阶调制器的系数我想取为C1/Cf=0.5,一位比较器,过采样率256,信号带宽51.2KHz,时钟信号26.2144MHz。

请教各位大虾,我怎样将1.6V~4.4V输入转换为差分输入?转换后的差分输出范围是多少合适?调制器中两个积分器的运放输出摆幅各应该设计为多少?一位量化的比较器的输入范围等参数如何确定?请各位大虾多多指点!!!!

是不是我的问题太多?还有我太笨?各位的回答我找来找去,没有直接的答案,根据各位的提示,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可否请大虾们花点时间哪怕就回答我期中一个具体问题呢?不胜感激!

网友(2013-08-19):
谢谢8楼的朋友

网友:
时隔三年,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向楼主请教!

网友(2015-03-07):
sigma delta 二阶调制器设计

网友(2016-01-06):
回复 网友B:

   还有别的吗??求推荐~~~~~~